DIY手机调查——元件的选择

楼主:
经过调查和与几个资深坛友讨论,DIY手机的方案分了以下三种:
1. MCU+GSM+LCD+KEY

2. MCU+GSM+TFT+触摸

3. MTK+Android
基于成本和DIY难度的考虑,为了能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我们选择了1号方案。
初步DIY元件成本定在200元以内,现在需要确定以下元件型号:MCU、GSM模块、LCD屏、按键
快跟帖说出你认为性价比最高的元件型号吧

网友A:
MSP430FR5969 LaunchPad:  LCD屏、按键 MCU
GSM模块 :M10

只是当心430与GSM的电平转换!

网友:
不上andiod啊

网友:
从手机基本功能来考虑,需要有扬声器,耳机接口,屏幕,按键,(电池暂不考虑),显示需要汉字,可增加FLASH存字库,FRAM存储参数。GSM模块,主控MCU,供电多少伏?对外提供哪些接口?
我觉得为了方便GSM模块的学习,可以通过选择直接把GSM的串口和计算机连接,9空串口座比较大,可以考虑usb转串口,不过会增加成本。 扩展性要强,便与将来增加功能和升级。
只有广泛汲取大家的意见,才能对问题考虑全面。

网友:
GSM模块可以选择M35价格也不错,
MCU可以选择STM32或者NXP
LCD可以选择OLED屏下可以选择双色。

网友B:
考虑到刚开始DIY手机的成本和难度,想先做好基本功能的手机之后再考虑升级版

网友C:
这么说,STM32F429I开发板 + GSM 也可以是一个方案。
因为开发板带已经有了方案里的3个要素(MCU+LCD+触摸屏输入)。
还是一个重复利用,深入开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STM32F429I开发板 + GSM 也可以是一个方案。
因为开发板带已经有了方案里的3个要素(MCU+LCD+触摸 ...

我也有此想法,只是并不是所有的网友都有这块板子,如果要买的话,成本会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此想法,只是并不是所有的网友都有这块板子,如果要买的话,成本会比较高。

同样,有这个板放弃这个方案,成本也很高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2611-1-1.html
还没抢到,打算再抢。

你们难道没觉得 这东西加个GSM,就已经可以满足 楠哥 说的那个 手机DIY的硬件方案了么

这个东东是2.4寸,不算小了,触控体验也不错的。
可以说非常适合做屏幕。

另外,429本身就适合驱动这个屏,所以这个 硬件方案 应该足够应付第一版的计算能力。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既然我们不要一下就上安卓。
那我觉得,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带图形界面的 操作界面了。

我没抢这个板子
但我看了板子的图,它上头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那样子一看就是 这种东西

所以可以说,这个F429板子,在硬件软件都已经为我们的 手机DIY 做好了各种准备。

就它吧。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可以分两步
1.整理,clean这个界面程序,作为一个简易的操作系统备用;
2.选GSM,学习如何用GSM发短信和打电话。

然后合到一起。
一个手机的样子应该就出来了。

当然,,GSM我也木有玩过~~

网友B:
有这块板子的人不是很多,不过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试试,这个靠谱

网友:
既然做简单的方案,就干脆做小
MCU--TI 430或ST 8S
GSM--SIM900
lcd-- 5110
key--电容或矩形按键
还要加上电池充电管理等

网友E:
最近比较忙啦,大家讨论吧,我只管到时候出钱啦……

我有429i,但是也建议讨论角度面向平民,考虑全套套餐的成本,不必考虑大家手里有什么,只当是全新购入,以此为基础考虑元件性价比。

这样有利于更多DIYer参与"二姨Phone"

当然,除了全套套餐,如果还可以按组件参加团购就更好了,对于手里有零件的高手童鞋可以节省一些资源。

网友:
LCD推荐淘宝上最常用的3.2寸模块,挺好用的,MCU选择是MSP430F5438A,因为这个可以申请,焊接的话也不是很难,仿真器可以用launchpad,GSM我用的是SIM900A,还外加了个GPS

网友:
俺手里有块板,是2440 + SIM300 + 480x272 TFT + 其它

俺就这个方案,已经定了的。等你们开始了,俺也跟着凑个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块板子的人不是很多,不过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试试,这个靠谱

ST的东西向来便宜,好搞
所以我才爱它爱得这么死心塌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比较忙啦,大家讨论吧,我只管到时候出钱啦……

我有429i,但是也建议讨论角度面向平民,考虑全套套 ...

独立于MCU的做法很爽
额,话说我那个stm8 那个什么 uS,恩后来改名成uLib

但这个做起来不是那么好处理,所以说
一开始还是先定一个平台比较容易起步。

就好像Linus最初是针对 i386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到刚开始DIY手机的成本和难度,想先做好基本功能的手机之后再考虑升级版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P430FR5969 LaunchPad:  LCD屏、按键 MCU
GSM模块 :M10

我有LaunchPad,之前TI活动送的那个,不知道是不是MSP430FR5969;
之前TI活动有LaunchPad的人应该挺多的,不知道能不能满足DIY要求,如果能满足的话,可以节约很大的成本

网友:
不错,讨论的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