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LED指示灯共电源共地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PON IN1连向一模块(20个)的永久接地脚,若模块插入则灯亮;未插好则灯灭,VCCT为3.3V电源

                   现存在一个问题:若灯全部亮则相当于把20个300R电阻并在一起,LED估计要挂掉

                   我现在想每个电源输入端先接入一个MOS管隔离,但这样需要较多的元件,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什么好办法

LED指示

LED指示

网友A:
与门或门什么的行不

网友B:
一个小的LED指示灯给10毫安左右,20个就需要200毫安,,对电源是个负担,,
其实如是同时插入,一个指示灯足矣。
不是同时插,可考虑用245隔离驱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门或门什么的行不

下面的三极管就是用OC门的方式完成线与,现在问题是共电源共地后,限流电阻变成15R了,要爆掉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小的LED指示灯给10毫安左右,20个就需要200毫安,,对电源是个负担,,
其实如是同时插入,一个指示灯 ...

                     1、电源部分加了7个并联的电感和保险丝,计划是可以承受6A的电流的,可以轻松hold住灯
                      2、不是同时插入的

                      谢谢大神的建议,我去找下245

网友C:
1、可以象I2C总路线那样,只要一个电阻,一个灯。
2、加入逻辑运算,只用一个灯一个电阻。
3、使用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可以象I2C总路线那样,只要一个电阻,一个灯。
2、加入逻辑运算,只用一个灯一个电阻。
3、使用单片机 ...

1、下面的那个三极管就是像I2C总线一样完成线与的,因为要定位哪个模块没插好,所以不能用一个灯指示;
2、逻辑运算考虑过,但是20路信号用或门的话,如果选用一般4通道2输入的芯片,需要6个,不是太好。
3、单片机和CPLD方案都考虑过,感觉有点大材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