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4-20mA的恒流源

楼主:
各位大神给个建议,灰常感谢

网友A:
4~20mA是用作变送器输出信号吗?
这种电路比较成熟,网上一大把,放狗或者度娘吧

网友B:
模电书上一堆,实测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0mA是用作变送器输出信号吗?
这种电路比较成熟,网上一大把,放狗或者度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电书上一堆,实测可用

。。。。早知道当初好好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早知道当初好好学了

额,随便哪本都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随便哪本都差不多

带负载能力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负载能力是个问题。。。

要是想做好的,当然还是要用好的芯片啦,但是成本就上去了,这个看需求

网友:
现在学也来得及。看几个小时书就好了。横流吗。用普通的运放+功率三极管,要可变的吗

网友:
我3年前做过,20Ma的可调。这玩意没用的,很难卖。

网友:
看你用来做什么用,精度要求比较高且线性良好的话,用4-20mA工业电流环的专用IC,ADI和TI都有。要求不高,特别是只用4mA和20mA两个状态的话,用个晶体管搭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