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同学的那个SDRAM程序,有疑问,求高手解答

楼主:
最近研究特权同学的sdram代码,有个疑问,请高手解答:
问题是:在读写工作状态时,如果自动刷新时间到了(15us时间到),而此时工作状态
非 `W_IDLE,也就是有sdram_ref_req(有自动刷新请求),但是到不了 `W_AR(自动刷新状态);
那岂不是错过一次自动刷新请求了?
代码如下,求助,谢谢!
//------------------------------------------------------------------------------
//15us计时,每60ms全部4096行存储区进行一次自刷新
// ( 存储体中电容的数据有效保存期上限是64ms )
//------------------------------------------------------------------------------
reg[10:0] cnt_15us;        //计数寄存器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15us <= 11'd0;
        else if(cnt_15us < 11'd1499) cnt_15us <= cnt_15us+1'b1;        // 60ms(64ms)/4096=15us循环计数
        else cnt_15us <= 11'd0;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dram_ref_req <= 1'b0;
        else if(cnt_15us == 11'd1498) sdram_ref_req <= 1'b1;        //产生自刷新请求
        else if(sdram_ref_ack) sdram_ref_req <= 1'b0;                //已响应自刷新

//------------------------------------------------------------------------------
//SDRAM的读写以及自刷新操作状态机
//------------------------------------------------------------------------------
reg[3:0] work_state_r;        // SDRAM读写状态
reg sys_r_wn;                        // SDRAM读/写控制信号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work_state_r <= `W_IDLE;
        else
                case (work_state_r)
                        `W_IDLE:        if(sdram_ref_req & sdram_init_done) begin
                                                                work_state_r <= `W_AR;                 //定时自刷新请求
                                                                sys_r_wn <= 1'b1;
                                                        end
                                                else if(sdram_wr_req & sdram_init_done) begin
                                                                work_state_r <= `W_ACTIVE;//写SDRAM
                                                                sys_r_wn <= 1'b0;
                                                        end
                                                else if(sdram_rd_req && sdram_init_done) begin
                                                                work_state_r <= `W_ACTIVE;//读SDRAM
                                                                sys_r_wn <= 1'b1;
                                                        end
                                                else begin
                                                                work_state_r <= `W_IDLE;
                                                                sys_r_wn <= 1'b1;
                                                        end
                                                //行有效状态
                        `W_ACTIVE:         if(TRCD_CLK == 0)
                                                         if(sys_r_wn) work_state_r <= `W_READ;
                                                         else work_state_r <= `W_WRITE;
                                                else work_state_r <= `W_TRCD;
                        `W_TRCD:         if(`end_trcd)
                                                          if(sys_r_wn) work_state_r <= `W_READ;
                                                          else work_state_r <= `W_WRITE;
                                                else work_state_r <= `W_TRCD;
                                                // SDRAM读数据状态
                        `W_READ:        work_state_r <= `W_CL;
                        `W_CL:                work_state_r <= (`end_tcl) ? `W_RD:`W_CL;
                        `W_RD:                work_state_r <= (`end_tread) ? `W_RWAIT:`W_RD;        //后面需要添加一个读完成后的预充电等待状态
                        `W_RWAIT:        work_state_r <= (`end_trwait) ? `W_IDLE:`W_RWAIT;
                                                // SDRAM写数据状态
                        `W_WRITE:        work_state_r <= `W_WD;
                        `W_WD:                work_state_r <= (`end_twrite) ? `W_TDAL:`W_WD;
                        `W_TDAL:                work_state_r <= (`end_tdal) ? `W_IDLE:`W_TDAL;
                                                // SDRAM自动刷新状态
                        `W_AR:                work_state_r <= (TRFC_CLK == 0) ? `W_IDLE:`W_TRFC;
                        `W_TRFC:        work_state_r <= (`end_trfc) ? `W_IDLE:`W_TRFC;
                        default:         work_state_r <= `W_IDLE;
                        endcase
end

网友:
自动刷新的请求时间大于状态机的转换周期,所以不会错过

网友:
如果在临近刷新请求时,有读写请求,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