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射灯編程控制

楼主:
大家好。我正在做一個射燈的編程控制任務,一共有大概20個這樣的射燈,都是220V AC。 程序是一個簡單的過一段時間開過一段時間灭(每个射灯的时间不同)。 我现在有射灯,准备买20个220V的继电器再统一接在一个arduino芯片上(引脚不够的话再加)。
我想请问大家是否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节省继电器的数量 和 arduino是否是做这个的最佳方法。最后还想请问各位要这么做的话可能还需要购买一些什么器材?

小弟谢过大家! 抱拳抱拳!

射灯见下图:

网友:
搞这么一个交流控制方案,又确定了买继电器,arduino芯片(就是单片机),,
还是建议自己有个明确的原理设计方案,,搞个图出来,大家可以讨论,这样的发问大家都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干什么用呀,有的要反映很快,闪的吆

网友:
程序不难,关键是你电路部分,最好是一个继电器控制一个灯,如果想节省继电器,那可以用11个控制20个灯,做成2组x10,有一个继电器负责切换控制灯(2组)的电源,不过这样做电路部分要有一点麻烦,你自己权衡,同理你想用最少的端口控制最多的灯,还可以继续分组。这个要看你实际的时序怎么控制了。

网友:
干什么用具体的真是没看明白。

网友:
要考虑射灯的功率电流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