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0做信号发生器

楼主:
用AD9850怎么产生各种波?原理是什么?求程序?我用的是AVR128

网友:
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
好好看看DDS原理吧。

网友A:
看过了的,现在控制9850主要是控制K值得变化的不是吗?现在控制看频率的变化但是只能出正弦波?为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过了的,现在控制9850主要是控制K值得变化的不是吗?现在控制看频率的变化但是只能出正弦波?为什么啊?

除了正弦波之外,还能出方波的,要出方波的话不用改程序,你把相应的引脚处理下,一般DDS模块都有跳帽选择输出正弦或方波的,你看一下DDS模块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