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金色的字是怎么做的?

楼主:
PCB上金色的字是怎么做的?

网友:
做PCB的时候选沉金工艺
要表示的字放在焊盘那层即可

网友A:
金色还是铜色。金色就沉金嘛,铜色就保留下来铜箔就行了。

网友:
字符,放在top层(沉金)和top solder层(开窗)

网友:
金色不过是镀金了而已吧,

网友:
放在 solder mas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色还是铜色。金色就沉金嘛,铜色就保留下来铜箔就行了。

网友:
不明白这是要镀金,还是要露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