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逐次逼近型 ADC:确保首次转换有效

楼主:
 逐次逼近型 ADC:确保首次转换有效

逐次逼近型架构
逐次逼近型ADC由4个主要子电路构成:采样保持放大器(SHA)、 模拟比较器、参考数模转换器(DAC)和逐次逼近型寄存器(SAR)。 由于 SAR 控制着转换器的运行,因此,逐次逼近型转换器一般 称为SAR ADC。
图 1 基本 SAR ADC 架构
在上电和初始化之后,CONVERT 上的一个信号会启动转换。 开关闭合,将模拟输入连接至 SHA,后者获得输入电压。当开 关断开时,比较器将确定模拟输入(此时存储于保持电容)是 大于还是小于 DAC 电压。开始时,最高有效位(MSB)开启, 将 DAC 输出电压设为中间电平。在比较器输出建立之后,如 果 DAC 输出大于模拟输入,逐次逼近寄存器将关闭 MSB;如 果输出小于模拟输入,则会使其保持开启。下一个最高有效位 会重复这一过程,如果比较器确定 DAC 输出大于模拟输入, 则关闭 MSB;如果输出小于模拟输入,则会使其保持开启。 这个二进制搜索过程将持续下去,直到寄存器中的每一位都测 试完毕为止。结果得到的 DAC 输入是采样输入电压的数字近 似值,并由 ADC 在转换结束时输出。
与 SAR转换代码相关的因素
本文将讨论与有效首次转换相关的下列因素:
  • 电源顺序(AD765x-1)
  • 访问控制(AD7367)
  • RESET (AD765x-1/AD7606)
  • REFIN/REFOUT (AD765x-1)
  • 模拟输入建立时间(AD7606)
  • 模拟输入范围(AD7960)
  • 省电/待机模式(AD760x)
  • 延迟(AD7682/AD7689、AD7766/AD7767)
  • 数字接口时序
电源序列
些采用多个电源的ADC拥有明确的上电序列。AN-932 应用笔 记电源序列列为这些ADC电源的设计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应该特别 注意模拟和参考输入,因为这些一般不得超过模拟电源电压0.3 V 以上。 因此, AGND – 0.3 V < VIN < VDD + 0.3 V 且 AGND – 0.3 V < VREF < VDD + 0.3V。 模拟电源应在模拟输入或基准电压之前开启, 否则,模拟内核可能会以闩锁状态上电。类似地,数字输入应在 DGND − 0.3 V和VIO + 0.3 V之间。I/O电源必须在接口电路之前 (或与其同时)开启,否则,这些引脚上的ESD二极管可能变成 正偏,而且数字内核可能以未知状态上电。
电源斜坡过程中的数据访问
在电源稳定之前不得访问ADC,因为这样可能使其进入未知状 态。在图 2 所示例子中,主机FPGA正在尝试从AD7367 读取数 据,而DVCC正在斜升,结果可能使ADC进入未知状态。
图 2 在 DVCC 斜升过程中读取数据
通过复位实现 SAR ADC初始化
许多SAR ADC(如AD760xAD765x-1)在上电后需要通过 RESET来实现初始化。在所有电源都稳定之后,应施加一个指定 的RESET脉冲,以确保ADC以预期状态启动,同时使数字逻辑控 制处于默认状态,并清除转换数据寄存器。上电时,电压开始在REFIN/REFOUT 引脚上建立,ADC进入采集模式,同时配置用户 指定模式。完全上电后,AD760x应看到一个上升沿RESET将其 配置为正常工作模式。RESET高脉冲宽度典型值为50nss。
建立基准电压
ADC 将模拟输入电压转换成指向基准电压的数字代码,因此, 基准电压必须在首次转换前稳定下来。许多 SAR ADC 都有一 个 REFIN/REFOUT 引脚和一个 REF 或 REFCAP 引脚。外部基 准电压可能会通过 REFIN/REFOUT 引脚过驱内部基准电压源, 或者,内部基准电压源可能会直接驱动缓冲。REFCAP 引脚上的电容会使内部缓冲输出去耦,而这正是用于转换的基准电压 源。图 3 所示为 AD765x-1 数据手册中的参考电路示例。
图 3 AD765x-1 参考电路
确保 REF 或 REFCAP 上的电压在首次转换之前已建立。压摆 率和建立时间因不同的储能电容而异,如图 4 所示。
图 4 AD7656-1 REFCAPA/B/C 引脚在不同电容下的电压斜坡
另外,设计不佳的参考电路可能导致严重的转换错误。参考电路 问题最常见的表现是“粘连”代码,其原因可能是储能电容的尺 寸和位置、驱动强度不足或者输入存在大量噪声。 精密逐次逼近 型ADC的基准电压源设计 计作者:Alan Walsh (模拟对话第47卷第 2期,2013年)详细讨论了SAR ADC的基准电压源设计。
模拟输入建立时间
对于多通道、多路复用应用,驱动器放大器和 ADC 的模拟输 入电路必须使内部电容阵列以 16 位水平(0.00076%)建立满量 程阶跃。不幸的是,放大器数据手册一般将建立精度指定为 0.1%或 0.01%。指定的建立时间可能与 16 位精度的建立时间 显著不同,因此选择驱动器之前应进行验证。
要特别注意多路复用应用中的建立时间。在多路复用器切换 之后,要确保留出足够的时间,以便模拟输入能在转换开始 之前建立至指定的精度。在配合 AD7606 使用多路复用器时, 应为±10-V输入范围留出至少 80 μs的时间,为±5-V范围留出 至少 88 μs,以便给选定通道足够的时间来建立至 16 位分辨率。面向精密SAR模数转换器的前端放大器和RC滤波器设计作者:Alan Walsh(模拟对话 话第 46 卷第 4 期,2012 年)为放 大器的选择提供了更多细节。
模拟输入范围
确保模拟输入处于指定的输入范围之内,要特别注意指定共模 电压的差分输入范围,如图 5 所示。
图 5 共模电压下的全差分输入
例如,AD7960 18位、 5 MSPS SAR ADC的差分输入范围为–VREF 至 +VREF, 但折合到地的 VIN+ 和 VIN− −都应该处于–0.1 V至 VREF + 0.1 V的范围内,且共模电压应为 VREF/2左右,如表1所示。
表 1 AD7960的模拟输入规格
参数
测试条件/ 注释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电压范围
VIN+ − VIN−
−VREF

+VREF
V
工作输入电压
VIN+, VIN− to GND
−0.1

VREF + 0.1
V
共模输入范围

VREF/ 2 − 0.05
VREF/2
VREF/ 2 + 0.05
V

使 SAR ADC退出关断或待机模式
为了节能,有些SAR ADC会在空闲时进入关断或待机模式。 在首次转换开始前,要确保ADC退出该低功耗模式。例如, AD7606 系列即提供了两种节能模式:完全关断和待机。这些 模式由GPIO引脚STBY 和RANGE进行控制。
根据图6所示,当STBY 和RANGE返回高电平时,AD7606从完 全关断进入正常工作模式,并配置为±10-V的范围。此时, REGCAPA、REGCAPB和REGCAP引脚上电至数据手册所述的 正确电压。在进入待机模式时,上电时间约为 100 μs,但在外 部基准电压源模式下,这需要大约13 ms。从关断模式上电时, 经过所需的上电时间后,必须施加RESET信号。数据手册将上 电与RESET上升沿之间所需时间规定为 tWAKE-UP SHUTDOWN。
图 6 AD7606 初始化时序
带延迟的 SAR ADC
人们普遍认为,SAR ADC 没有延迟,但有些 SAR ADC 确实 存在延迟以便更新配置,因此,在经过延迟时间(可能为数个 转换周期)之前,第一个有效转换代码可能未定义。
例如,AD7985 拥有两种转换工作模式:turbo和正常。Turbo模 式(支持最快的转换速率,最高可达2.5 MSPS)不会在转换间 关断。turbo模式下的第一次转换含有无意义的数据,应该予以 忽略。另一方面,在正常模式下,第一次转换是有意义的。
对于 AD7682/AD7689,上电后的前三个转换结果未定义,因为 在第二个EOC之前,不会出现有效的配置。因此,需要两次伪 转换,如图 7 所示。
图 7 AD7682/AD7689 的通用时序
当在硬件模式下使用 AD765x-1 时,在 BUSY 信号下降沿对 RANGE 引脚的逻辑状态进行采样,以决定下一次同步转换的 模拟输入范围。在有效的 RESET 脉冲之后,AD765x-1 将默认 在±4 × VREF 范围内工作,无延迟问题。然而,如果 AD765x-1 工作于±2 × VREF 范围内,则必须利用伪转换周期在 BUSY的 第一个下降沿选择范围。
另外,有些SAR ADC(如AD7766/AD7767过采样SAR ADC) 有后数字滤波器,结果会导致更多延迟。当将模拟输入多路复 用至这类ADC时,主机必须等到数字滤波器完全建立后才能获 得有效转换结果;经过该建立时间后,方可切换通道。
如表 2 所示,AD7766/AD7767 的延迟为 74 除以输出数据速率 (74/ODR)的商值。在运行于最高输出数据速率 128 kHz 时, AD7766/AD7767 支持 1.729 kHz 的多路复用器开关速率。
表 2 AD7766/AD7767的数字滤波器延迟
参数
测试条件/注释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群延迟

37/ODR

μs
建立时间(延迟)
完全建立

74/ODR

μs

数字接口时序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主机可以通过一些常见的接口选项(如 并行、并行 BYTE、IIC、SPI 和菊花链模式下的 SPI)来访问 SAR ADC 的转换结果。要得到有效的转换数据,必须确保遵 循数据手册中的数字接口时序规格。
结论
为了获得 SAR ADC 的第一个有效转换代码,务必遵循本文讨 论的建议。可能还需要其他具体配置支持;请查看目标 SAR ADC 数据手册或者应用笔记,了解关于第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之前初始化的相关内容。

文章出处:

网友:
冬天大哥最近忙啥呢?有木有做新东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