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一个小问题?!

楼主:
 看很多书上的例程时,他们都会在建立一个新任务的程序内加这么一句
#if OS_CRITICAL_METHOD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字面就是如果开关中断的方法是第三种,那么创建个cpu状态寄存器? 有什么实际意思和作用呢?我没用程序也跑起来了啊

网友:
坛子没人了么 还是?

网友:
看的一篇帖子很好,把他贴过来:熟悉ucos,或者读过Jean.J.Labrosse写过的ucos书籍的人,一定会知道ucos中著名的临界去管理宏:OS_ENTER_CRITICAL()和OS_EXIT_CRITICAL()。
同样是通过关中断来保护临界区,OS_ENTER_CRITICAL/OS_EXIT_CRITICAL一共实现了三种实现方式,如下所示:
#if OS_CRITICAL_METHOD == 1
#define OS_ENTER_CRITICAL() __asm__("cli")
#define OS_EXIT_CRITICAL() __asm__("sti")
#endif

#if OS_CRITICAL_METHOD == 2
#define OS_ENTER_CRITICAL() __asm__("pushf \n\t cli")
#define OS_EXIT_CRITICAL() __asm__("popf")
#endif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define OS_ENTER_CRITICAL() (cpu_sr = OSCPUSaveSR())
#define OS_EXIT_CRITICAL() (OSCPURestoreSR(cpu_sr))
#endif

第一种方式,OS_ENTER_CRITICAL()简单地关中断,OS_EXIT_CRITICAL()简单地开中断。这种方式虽然简单高效,但无法满足嵌套的情况。如果有两层临界区保护,在退出内层临界区时就会开中断,使外层的临界区也失去保护。虽然ucos的内核写的足够好,没有明显嵌套临界区的情况,但谁也无法保证一定没有,无法保证今后没有,无法保证在附加的驱动或什么位置没有,所以基本上第一种方法是没有人用的。
   第二种方式,OS_ENTER_CRITICAL()会在关中断前保存之前的标志寄存器内容堆栈中,OS_EXIT_CRITICAL()从堆栈恢复之前保存的状态。这样就允许了临界区嵌套的情况。但现在看来,这种方法还存在很大的问题,甚至会出现致命的漏洞
      在OS_CRITICAL_METHOD=2的情况下,假设有如下代码:
function_a()
{
     int a=(1<<31);
     OS_ENTER_CRITICAL();
     function_b(a);
     OS_EXIT_CRITICAL();

}

会出现什么情况?在我的实验中,OS_EXIT_CRITICAL()之后,会出现处理器异常。为什么会出现处理起异常,让我来模拟一下它的汇编代码。之所以是模拟,并非是我虚构数据,而是因为我实际碰到问题的函数复杂一些,理解起来就需要更多的代码。而这个问题是有普遍意义的,所以请允许我来浅显地揭示这个隐藏的bug
function_a:
     push ebp
     mov ebp, esp
     sub esp, 8
     mov 4(esp), 0x80000000
     pushfd
     cli
     mov edi, 4(esp)
     mov (esp), edi
     call function_b
    popfd
    mov esp, ebp
    ret

这是参照了gcc编译结果的汇编模拟,无论是否加优化选项这一问题都存在。这个问题的起因很简单,gcc想聪明一点,一次把堆栈降个够,然后它就可以在栈上随意放参数去调用其他函数。尤其是在调用函数较多的时候,这种做法就更有意义。而且,gcc这种聪明与优化选项O好像没有太大关系,好像没有什么能禁止它这么做。但问题是,gcc不知道我们的OS_ENTER_CRITICAL()和OS_EXIT_CRITICAL()是操作了堆栈的,我尝试过使用__asm__ __volatile__("pushfd \n\tcli":::"memory")来通知gcc内存数据改变了,但显然gcc不认为堆栈也改变了。于是,OS_ENTER_CRITICAL()保存在栈上的状态就被冲掉了,比如被这里调用参数a的值。在恢复时,是否会引发异常,会引发什么异常,这个就要靠运气了。但我相信一个人的运气不会总是那么好的,所以最后别使用OS_CRITICAL_METHOD=2。
  第三种,在关中断前,使用局部变量保存中断状态。这也是几乎所有实时操作系统共有的选择。但ucos是一朵奇葩,为了兼容前两种方式,OS_ENTER_CRITICAL()/ OS_EXIT_CRITICAL()宏定义并没有提供传递状态参数的功能。所以它的临界去必须这么用:
function_a()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int cpu_sr;
#endif
      int a = 1<<31;
      OS_ENTER_CRITICAL();
      function_b(a);
      OS_EXIT_CRITICAL();
}

这种代码怎么看怎么别扭,可能是因为在函数体内加了宏定义吧。然后,第三种方法对同一个函数体内的嵌套临界区无法支持,这在一些很长大的函数中使用时或许会造成一定困扰。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大神:我也是不太清楚为什么要使用方式3,可是关于汇编的,小弟看不懂啊,悲剧~~~
这个该如何补?大神能提供点意见吗?

网友:
大意就是说,如果使用汇编的话,编译器可能会忽略堆栈的改变,也就是在返回的时候错位了。而将寄存器的状态声明成局部变量保存的话,这个变量就会被编译器处理,而不会出现堆栈错误。对吧。汇编看小甲鱼的汇编视频教程,先学80x86汇编

网友:
如果在51上跑,你的体会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