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UC3843的2脚VFB端?

楼主:
我用UC3843来做boost升压电路,输入电压范围是60~360V。通过电阻分压来采样输入电压。可是当输入电压达到150V以上时,分压后得到的电压超过UC3843的2脚VFB端的最大电压(6.3V)。此时我该怎么保护UC3843的2脚,使其不超过6.3V呢?(我必须用电阻分压来做)谢谢~

网友A:
6.3V稳压管简单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6.3V稳压管简单容易实现

稳压管直接并联在VFB引脚端吗?

网友A:
但就提出的问题使2脚不超过6.3V,2脚对地加一个稳压二极管是可以的。
但因2脚是电压反馈端,怎么输入接到了反馈端,这个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就提出的问题使2脚不超过6.3V,2脚对地加一个稳压二极管是可以的。
但因2脚是电压反馈端,怎么输入接到 ...

我也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