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低功耗和唤醒

楼主:
为什么低功耗还可以进入中断程序,中断的时钟源是什么?

网友:
低功耗并不是停机了,而是换到慢速的时钟,基本工作还是要有的,时钟方面,可以看看手册,有主时钟,子时钟和辅助时钟,不同时钟频率不一样。

网友A:
休眠都可以进入中断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都可以进入中断呀

主要我想知道:1.是不是中断不管如何休眠都可以进去
2.休眠模式下,中断可以执行哪些命令。比如改变变更值,接收数据?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