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系统时钟设置

楼主:
新手一枚,请问430LaunchPad中把VLO作为主系统MCLK时钟源时,设计延时时,MCLK的频率是以VLOCLK时钟频率设计,还是按照DCO初始状态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
把8000000改成12000就行了。

网友A:
那肯定是以MCLK(VLO)为参考了

网友:
选的哪个时钟就是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以MCLK(VLO)为参考了

那请问这时候的延时时间该怎么设置呢?如MCLK=8M,此时
#define CPU_MCLK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MCLK*(double)x/1000.0))。如果此时MCLK=VLO=12khz,此时如何设置delay_m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这时候的延时时间该怎么设置呢?如MCLK=8M,此时#define CPU_MCLK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 ...

8000000变成1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00000变成1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