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手机 方案细节征集

楼主:
GSM模块采用SIM900A,对外提供SMA接口,耳机(带mic耳机)和扬声器接口,板载mic,串口可连接到MCU或者引出供网友DIY,SIM卡座
MCU选用LPC176X(或者其他?)
电源:LM2596S-ADJ 提供4.0V电压;  TC1262-3.3VDB 提供3.3V电压
按键:16个独立按键+1五向开关(均表贴) (按键与MCU如何连接?)
显示:采用OLED12864
LED指示:电源指示,SIM900A状态指示,MCU led指示。

做一个功能最简单的手机,请网友们提意见,谢谢!

网友:
不懂硬件,跟帖学习。

网友:
GSM模块宜选择更便宜的型号,MCU方面,本站网友拥有较多的MSP430资源,430本身又比较省电,不妨考虑。
基于模块做手机在技术上比较简单,适合于初学者动手,但建议不要做成真正的“手机”,因为机壳是个大问题,很难解决好,不妨设计成“无线固话”,机壳可以用成品铝型材机壳或者找台旧固话拆机壳。屏幕和按键可以选大一点,带上免提功能,做成了,送给老人放在家里是非常实用的。对于小话务量,现在的移动通讯其实比固话便宜而且有短信功能,替代固话完全没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上的观点,不过有动手能力强的自己做个真正的手机用也不错。关于单片机的选择也与楼上观点相似,做手机的话最好还是用低功耗的比较好,OLED的屏没有用过,功耗据说还可以。按键做成矩阵按键应该就可以了。
建议再加一个Flash,存短信用。

网友:
做个移动基站~~嘿嘿

网友:
锂电池容量,充电芯片,stm32

网友:
好吧,我是来看热闹的

网友:
做手机就这么干就可以了吗?直接用这个模块这么做质量不会太好的。可以先用这个模块在电脑上拨号即可。

网友:
有蓝牙么?
可不可以和买的品牌手机什么iphone啦之类结合使用?甚至移动通信部分也没有直接靠真正的主机(在身上或者包里),手里拿的其实只是个终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蓝牙么?
可不可以和买的品牌手机什么iphone啦之类结合使用?甚至移动通信部分也没有直接靠真正的主机( ...

fuchong大哥说的真高端,这个难度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