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的解压与编译

楼主:
解压android,在terminal执行  tar  -jxvf  android.tar.bz2  解压成功后切换到android目录下,运行/build_android.sh      ./build_android.sh编译结束后出现了如图所示的一个错误,跪求指点。

网友:
提示的很清楚,你的GCC里边没有libstdc++.a这个库文件,或者不兼容

网友:
哦,能具体说一下解决办法吗?

网友:
gcc 降低为4.4 版本,百度一下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对的,谢谢~

搞定没有?搞定贴一下方法,这样后面的人看到也有帮助。

网友:
在终端上执行sudo apt-get install g++-multi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