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微小电流放大的问题

楼主:
我想要放大一个大约1~100nA的微小信号,应该用几级的运放?第一级用什么比较好,仪放还是差分?求教各位指点!!

现在我的想法是第一级为仪放,但是电流转电压的问题比较难解决,第二级用差分

网友:
同求!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楼主要说清楚需要的增益,以及信号的频率、信号源的性质、精度等等。

网友:
http://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933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 说能到1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