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析帖内电路图的工作原理,运放的反馈通道上的电容有什么用?

楼主:
电路输入为0~10KHz的方波正弦波,输出为同频率的方波,电路中的电压跟随器输出的电压的作用是什么?

后级的两个运放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后级两个运放的反馈回路中的1000p和680pF
的作用是什么?接地的10uF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感激不尽!

网友A:
前端的电压跟随器是为了提高1/2 VDD电压的驱动能力,运放跟随输出的输出阻抗很小,而输入阻抗很大,跟随器与分压电阻组成一个1/2 VDD电压的电压源为后级单电源应用运放提供虚地。后两级的运放就是简单的同相比例放大器的单电源用法之一,10uF电容是为了隔直通交,用直流和交流等效的方法就可以简单的分析电路了,理论上10uF电容处的电容是越大越好,这样子对于低频相应更好。对于在反馈电阻上加1000p和680pF的电容,主要是为了增加高频的反馈深度,防止自己,改善输出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端的电压跟随器是为了提高1/2 VDD电压的驱动能力,运放跟随输出的输出阻抗很小,而输入阻抗很大,跟随器 ...

上面那部分为什么不是给信号施加偏压呢? 因为它是单电源的接法,无法放大负压,所以加了一个偏压?请指教............另 1000p和680pF的电容是为了相位补偿防止振荡吗?10uF电容和5.1K电阻是不是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呢?截止频率=3.12HZ...........

网友:
单电源的情况下是没办法放大负压的,需要将其全部抬升到正电压才可对其进行放大。10uF就是隔直通交的作用,在做直流等效时,10uF处相当于是断路,后端运放的所有点都有1/2 VDD电压。而进行交流等效时,10uF相当于短路,那就是一个同相比例放大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