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A810幅频特性曲线为何13M左右出现严重尖峰

楼主:
今天做了两块相同的VCA810的板子,但都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情况,就是在扫频仪输出的幅频特性曲线中13M的地方出现了严重的尖峰 输入信号为10mV左右,但无论怎么改变输入信号大小,尖峰不变,能改变尖峰大小的唯一途径就是Vc端,Vc端电压越靠近-2V,尖峰越明显,下面上图

网友:
这是自激现象吧,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
另外补上输入峰峰值10mv,频率10M--40M的正弦波输出波形

网友:
你可以专门看下13M的波形,信号幅度是不是10M的一样子

网友:
从你的波形来看信号不是太好,是有其他谐波的

网友A:
你输入信号的幅度在变大???确定输入的是10mv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信号的幅度在变大???确定输入的是10mv不变????

输入信号幅度一直保持在10mv,从扫频仪上看在20M以上幅频曲线确实是有上升,但现在不是主要问题。问题是13M的地方的尖峰是从哪来的,我输入13M正弦波,输出幅度很大。

网友A:
你的20M以上幅频曲线有上升应该是因为电路的寄生电容的影响,13M信号应该是自激了,而自激的原因有很多,对于VCA810是很容易自激的,可能是电源滤波不好,再就是寄生电容的影响。以你的电路来看应该是寄生电容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20M以上幅频曲线有上升应该是因为电路的寄生电容的影响,13M信号应该是自激了,而自激的原因有很多,对 ...

嗯嗯,我现在一筹莫展啊,毫无头绪,要不只能重新设计pcb,可是我已经把芯片管脚周围的覆铜去割掉了啊,郁闷

网友A:
重新画板子吧,简易用双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画板子吧,简易用双层板

恩恩,我这个pcb是自制的,就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可能寄生参数比较大,而且是单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画板子吧,简易用双层板

你好,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尖峰已经消除,问题出在正负电源端的那个电容,我换了个比他大数十倍的电容后,问题迎刃而解!但是现在在高频区有点小问题,我决定重新画一个板子,可能是由于过度焊接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尖峰已经消除,问题出在正负电源端的那个电容,我换了个比他大数十倍的电容后 ...

你可以试试不接那个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不接那个电容

哈哈,别逗了,没那个电容,Vc端在-1.8v左右波形就完全不能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别逗了,没那个电容,Vc端在-1.8v左右波形就完全不能看了

你是用的开关电源进行测试的吗?

网友:
就这种电源啊

网友:
楼主只是那个电容出现问题吗?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是出现谐波,会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