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Black入门基础之 LCD CAPE 开机启动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从chenzhufly大哥那里拿来的LCD CAPE终于跑起来啦~

按照chenzhufly大哥的提示,修改uENV.txt文件即可实现随机启动。
具体做法是在uENV.txt结尾加上两行
optargs=quiet capemgr.disable_partno=BB-BONELT-HDMI,BB-BONELT-HDMIN,BB-BONE-EMMC-2G
optargs=quiet capemgr.enable_partno=BB-BONE-EEWORLD-LCD7

第一行是禁用可能会引脚冲突的cape,第二行是加载咱们自己的cape。
于是,它就跑起来了。执行了一个Qt的demo,也能运行。

目前,还有一点工作要做。
一是我的图形界面好像给整没了,试试搞回来;
二是触摸笔的四个ADC输入AIN0-AIN3还没调。

总之呢,有了这一步基础,以后就轻松多了。

最后还是得感谢下chenzhufly大哥。

网友A:
systemctl enable gdm启动图形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ystemctl enable gdm启动图形界面

你真够活跃的。。。哈哈,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够活跃的。。。哈哈,谢谢,我试试~

碰巧看到,路过~哈哈

网友:
不错 !
触摸的话,安装个校准程序
apt-get install libts-bin

遇到问题贴上来,我就不详细写了,哈哈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 !
触摸的话,安装个校准程序
apt-get install libts-bin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