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楼主:
我在网上买了一块AVR mega128的开发板,用piogisp将老板给的示例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上是可以运行的,但如果把老板给的示例程序拷到ICCAVR(版本7.22)中,编译没有错误,但下载到单片机上运行不了,我自己在ICCAVR中编程,编译没有错误,在板子上也运行不了。最奇怪的就是如果我编一个最最简单的点亮一个或者多个LED灯有可以实现,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啊???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
自己顶一下,希望大家给我帮助

网友:
如果同一程序(指编译后的机器码程序)用不同写入器固化的结果不同,说明你对其中一款写入器的操作有问题,程序并没有正确固化。如果同一源程序用不同的编译器编译后再用同一写入器固化,这时一个没问题一个有问题则说明你对编译器的操作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买的是哪家的开发板?对于ATMEGA128A单片机,个人给出几点建议,应该对你会有帮助:
1.ATMEGA128的熔丝位要设置,例如M103C要设定为禁止使能,否则很多功能都用不了,例如调用不了延时函数。
2.ICCAVR的菜单Project下的菜单options有两个选项要设置,如芯片的型号等

网友:
后续你试一下,碰到问题再讨论……

网友:
2.ICCAVR的菜单Project下的菜单options有两个选项要设置,如芯片的型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