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军棋出现bug。

楼主:
下军棋,在最后的时刻,我的队友吃掉对方倒数第二个子,我炸掉对方最后一个子,出现,对方无棋可走之类的说明。另一个对方已经被消灭。应该出现胜负的那个界面,却出现轮到我走棋的界面。都结束了,还走什么啊。我点子,能选中,但是不能动。点击返回,出现那个正在游戏中点返回应该出现的界面。强退还扣分。对方都已经完成调度,我这还在走棋状态,棋子还动不了。终于由于长时间没完成调度,退出了。

战斗结束后的状态

战斗结束后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吧,因为过了一会显示时间过长,退出之类的信息.然后就返回了.要是断了,应该不能返回.已经结束了一 ...

分析 的太专业了!

网友:
看不懂,不怎么玩游戏,

网友:
网络中断了吧

网友A:
应该不是吧,因为过了一会显示时间过长,退出之类的信息.然后就返回了.要是断了,应该不能返回.已经结束了一局,它却出现该我走棋的界面,但其他三个人都正常显示变化.估计是最后的时刻我的变量处理错误了.我的显示状态没有正确跳转,但实际已经结束,我点击按钮,它要触发动作,但这一局已结束,它找不到正确的执行动作的语句,界面就不动.于是卡死了.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B:
其实你该选择“跳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该选择“跳过”

除了认输,那两个按钮我都点过,界面都不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