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2.8寸屏的空PCB板,送串口线,

楼主:
  自己做的2.8寸屏幕的转接板,能接淘宝上大多数的37脚的2.8寸屏幕,间距为1.0,具体引脚可以 看下面的原理图
除此之外,该转接板上还包括了TF卡接口和蓝牙模块接口(模块型号:BLK-MD-BC04-B,淘宝上25块一个)。触摸芯片采用的是TSC2046EIPWR(TI上可以免费申请),不过为了节约空间,转接板上的接插件采用的是贴片的2.54mm 排针。

注意:屏幕和TSC2046我是试过的,没有问题,TF卡接口和蓝牙接口没有试,不过我觉得应该没有连错线。

这是接上屏幕后的样子,板子大小刚好和2.8寸屏幕合适。
http://2.taobao.com/item.htm?spm ... 3boT&id=37978043995

下面是一个两边都是母头的串口线,连接方式为交叉(即2脚接3脚),长度大约1.5米左右,做工还行

http://2.taobao.com/item.htm?spm ... 1IFL&id=37978147842

上面两种东西各有11个,有兴趣的拍下,自付邮费,大概12-15块。每人每种限制1-2个哈。

网友A:
LZ预定两套啊 刚好最近准备搞个2.8寸电阻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预定两套啊 刚好最近准备搞个2.8寸电阻屏

直接拍吧。反正邮费是就是15.。。。

我这个是1.0mm间距的哈,引脚定义看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拍吧。反正邮费是就是15.。。。

稳定性怎么样 PCB可否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怎么样 PCB可否给看看

上面有图片啊。。。

我用着还可以。你看清楚引脚定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有图片啊。。。

有没有多余的屏啊

网友:
不错,留给有用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多余的屏啊

有两块,不过那也是我买的,花了25一块哦,,我还是建议你到网上买。。。反正只要引脚对上就能用

网友:
一时间还用不到  留给有用的人 顶一下楼主的行为

网友:
有几片2.4的屏,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C:
楼主为了节约空间,转接板上的接插件采用的是贴片的2.54mm 排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了节约空间,转接板上的接插件采用的是贴片的2.54mm 排针的吗?...

是的,这样不用露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