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odelsim对quartus ii中的原理图文件进行仿真测试的一些问题

楼主:
大家好,希望各位fpga大侠帮助在下解决一下问题。
  就是利用modelsim对quartus ii中的原理图文件进行仿真时,需要先将原理图文件转换为.v文件,并且还需添加ip库,还是实际情况并没有这样复杂,只需将原理图文件在quartus ii中设置为顶层文件,在编写个激励测试文件直接进行仿真测试呢。方法二我试过了,方法一由于需要添加ip库不懂,就没试。我的方法二是这样的,但没有成功。

上面是我的原理图文件和测试文件,利用quartus ii调用modelsim进行仿真测试时,提示的错误如上面的图片所示,有哪位朋友知道吗,希望大家给个指导。

网友:
最后一句提示是库没有编译

网友:
是还需要添加ip库吗?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
fpga大师们,帮帮小弟

网友:
没人回复,我自己回答吧,希望后面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有个借鉴。上面的错误是我点击tools—>RUN EDA Siulation—>EDA RTL simulation时,用这种方法就提示上面的错误了,但如果我是先在quartus ii中对仿真做好一些设置的话,然后点击编译就没问题了。利用modelsim对quartus ii 中的原理图文件进行仿真测试的步骤如下。(其实就是与利用modelsim对.v文件进行测试一样,没有网上的一些人说的那么玄,有些人说还要将原理图文件通过quartus转换为.v文件,没必要,可能我还没达到那一步吧。)
1:建立好一个原理图文件,将其设置为顶层文件。如:

2:编写对应的激励测试文件testbench(可以利用quartus ii对原理图生成相应的测试模版,然后自己编写)。如:

3:在quartus ii中做好相应的设置(与利用modelsim对quartus中的.v文件进行仿真设置是一样的,具体不做介绍,这个在特权的视频中有)。如:

4:点击quartus中的编译按钮(如下图),而不是通过菜单栏中的tools—>run eda simulation—>eda RTL simulation,否则可能就会出现我上面一样的错误,提示actgate没有定义(可能是正如上面的kdy版主所说的库没有编译,故必须点击编译按钮吧)。(这步就是和利用modelsim对quartus ii中的.v文件唯一的不同处)

————————————————————————结束

后面就会自动调用modelsim出现仿真波形了。下面这个波形就是我想要的了

网友:
上面的波形是等精度频率计的一个小模块的波形

网友:
lz好人,解决问题也分享。。。。。赞。。。。

网友:
上面的方法会重新对原理图进行一次编译,有点费时间,不知道其他的高手是否其他的方法,希望大神们分享一下

网友:
用modelsim对原理图仿真2、3天了,不推荐大家顶层文件用原理图文件,不易移植(这是一些从事fpga有些时间的人说的),初学阶段大家顶层文件可以用原理图文件连好各个模块,进行编译一下就可以了,编译通过后想对其仿真的话,大家可以先将他转化为.v文件(file—>create—>create  HDL Design file),然后把原理图文件从工程移除掉,否则仿真不了。多练习几天,其实顶层文件用例化语句写个.v文件不难,可以通过看原理图文件转换后的.v文件学习一下例化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你好   你说的那种设置,是gate-level仿真,也就是后仿真,modelsim是可以识别相关文件的。
相当于直接选择Tools->Run Simulation Tool ->Gate level simulation…来调用modelsim。也就是说在compile的时候,已经将bsf文件转换成门级网表了。
网上说的是modelsim不能识别bsf文件,需要转换成.v或.vhd再做功能仿真。
既然是给大家参考,我就补充说明下,别误导初学者了,希望楼主不要介意哈

网友:
对的 要进行门级才行,RTL级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