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语句中,为什么while(1);这句话是必须的。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iate1();
sbit led=P1^7;
void initiate1();
void time1();

uchar count=0;

uchar num=0;
void main()
{
        led=1;
        initiate1();
        while(1);
}
void initiate1()
{
        TMOD=0x1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1=1;
        TR1=1;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30)
                        {
                                led=0;
                        }
        if(count==60)
                        {
                                count=0;
                                led=1;
                        }
}

我看这个程序,我加了while(1);之后,二极管就一闪一闪的。
不加while(1);这一句的话,那么灯就一直是暗的。

网友A:
不加的话只运行一次就退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的话只运行一次就退出了

退出到哪里了呢???

网友B:
看样子你应该是刚接触单片机。单片机里的程序一般都是死循环,不然的话,程序会很快跑完。看不到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加的话只运行一次就退出了

不一定哦,看编译器的。keil好像main函数不加循环不会退出main函数的。IAR for 430是会退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应该是刚接触单片机。单片机里的程序一般都是死循环,不然的话,程序会很快跑完。看不到现象。

恩恩~~~~~~~~谢谢
我是刚刚接触单片机,菜鸟级别哈=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哦,看编译器的。keil好像main函数不加循环不会退出main函数的。IAR for 430是会退出的

51系列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哦,看编译器的。keil好像main函数不加循环不会退出main函数的。IAR for 430是会退出的

430的话好像死循环里没有语句就直接优化掉了。。。

网友:
该做的事做完了,你也得让CPU跑着,哪怕是原地踏步。
CPU是不知累的,给它小凳子它也不会坐下休息,反倒是到处乱窜闯祸。

main() 函数的最后一句 while(1) 若不写,说明 main() 被执行完了之后要返回到调用 main() 的上级去,但实际上这个“上级”并不存在,于是CPU便开始乱窜闯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