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定时器T0,T1工作都是独立的么?

楼主:
/*******************************************************************/
/*
同时用两个定时器控制蜂鸣器发声,
定时器0控制频率,定时器1控制同个
频率持续的时间,间隔2s依次输出
1,10,50,  100,200,  400,  800,  1k(hz)的方波? (8)
()时间间隔。
设晶振频率为12MHz。
*/
/*********************************************************/
#include  //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包含有左右循环移位子函数的库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beep=P1^7;
uchar tt;
uint tim,flag;

void main()            //主函数
{
    tim=50000;
    beep=0;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tim)/256;                           //定时器0转入初值。
    TL0=(65536-tim)%256;
    TH1=(65536-50000)/256;                                                   //定时器1中转入初值。
    TL1=(65536-5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ET1=1;
    TR1=1;
    TR0=1;//启动定时器0
    while(1);//等待中断产生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TR0=0;    //进中断后先把定时器0中断关闭,防止内部程序过多而造成中断丢失
    TH0=(65536-tim)/256;
    TL0=(65536-tim)%256;
    tt++;
    if(flag<40)    //以下几个if分别用来选取不同的频率  如果flag<40.说明还是第一个方波内。
        if(tt==10)        //如果到了0.5S了
            {
                tt=0;                        //将tt清零。
                tim=50000;
                beep=~beep;
            }
    if(flag>=40&&flag<80)
        {
            tt=0;
            tim=50000;
            beep=~beep;
        }
    if(flag>=80&&flag<120)
        {
            tt=0;
            tim=10000;
            beep=~beep;
        }
    if(flag>=120&&flag<160)
        {
            tt=0;
            tim=5000;
            beep=~beep;
        }
    if(flag>=160&&flag<200)
        {
            tt=0;
            tim=2500;
            beep=~beep;
        }
    if(flag>=200&&flag<240)
        {
            tt=0;
            tim=1250;
            beep=~beep;
        }
    if(flag>=240&&flag<280)
        {
            tt=0;
            tim=625;
            beep=~beep;
        }
    if(flag>=280&&flag<320)
        {
            tt=0;
            tim=312;
            beep=~beep;
        }
    if(flag>=320&&flag<360)
        {
            tt=0;
            tim=156;
            beep=~beep;
        }
    TR0=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用来产生2秒时间定时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flag++;
    if(flag==360)
      {
        flag=0;
        tim=50000;
      }
}

这段程序我不懂。。
原因就是不明白为什么T0在数数,T1也在数数,
然后这段程序不明白具体执行过程是什么?
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还有这个程序到了最后,为什么一直响了???
不是应该输出1,10,50,  100,200,  400,  800,  1k(hz)的方波之后,
又重复输出1,10,50,  100,200,  400,  800,  1k(hz)的方波吗???

网友:
二者当然可以独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