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 镜像烧录

楼主:
下载了这个镜像,BBB-eMMC-flasher-v2013.12-2014.03.17.img ,但是一直没烧录成功,内存卡是8G的,用的读卡器,
不知谁遇见过这样的问题,解答一下。
SD卡托也试过,将SD卡托放到卡槽里识别不到盘符,用软件能够看到这个盘

网友A:
换一个烧录软件试试,找一个最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烧录软件试试,找一个最新的

尝试过最新的软件,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尝试过最新的软件,一样的问题

哦,我使用的是win32diskimager-v0.9-binary.zip,镜像是BBB-eMMC-flasher-2013.09.04.img,就可以写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尝试过最新的软件,一样的问题

楼主用的是win7还是XP?win7的话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我使用的是win32diskimager-v0.9-binary.zip,镜像是BBB-eMMC-flasher-2013.09.04.img,就可以写进去 ...

这个版本解压后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win7还是XP?win7的话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呗!

xp 32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解压后多大?

12.8M

网友D:
如果不是闪存的问题,那就是系统本身的原因了。楼主试试这个 USB Image Tool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是闪存的问题,那就是系统本身的原因了。楼主试试这个 USB Image Tool 。

试过了,不行啊,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没

网友D:
哦,对了,解压好像要用7zip,不知道楼主这个有注意过没。

网友B:
不会吧,压缩包都300多M,解压后3.xG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压缩包都300多M,解压后3.xG

哦,安装镜像解压出来有3.4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对了,解压好像要用7zip,不知道楼主这个有注意过没。

就是用的这个,没错的

网友:
路径有空格。。。
还有这些镜像就算从内存卡启动了也不能烧到EMMC///。。。
不知道我的板子是不是个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路径有空格。。。
还有这些镜像就算从内存卡启动了也不能烧到EMMC///。。。
不知道我的板子是不是个例

官方的文档上不是说拔下内存卡,重新上电就可以启动吗?我还纳闷这么大的映像为什么可以用2G的emmc搞定。路径上没有空格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官方的文档上不是说拔下内存卡,重新上电就可以启动吗?我还纳闷这么大的映像为什么可以用2G的emmc搞定。 ...

http://downloads.angstrom-distri ... beaglebone/testing/
用的是这个连接的镜像吗?反正我的板子不能烧写到EMMC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downloads.angstrom-distribution.org/demo/beaglebone/testing/
用的是这个连接的镜像吗?反正 ...

嗯,是的,我的是烧录内存卡不成功啊,还没到你那一步呢

网友:
这个令人纠结的问题终于解决啦
原因就是内存卡的问题,换了内存卡就好了
为什么开始没有想到是内存卡的问题呢?因为内存卡是京东刚发来的,新的一次也没有用过,这还是论坛活动的奖品
class 4 8G,
换了台电脑还是相同的问题,实在找不到原因,开始怀疑内存卡的问题,虽然显示是7.4G,但是往里边拷文件考不了几兆就出现跟烧录是一样的问题,找不到路径,由此判断是内存卡的原因,换了一张内存卡,问题解决
没想到啊,京东的东西也这么劣质

网友:
对内存卡的最小限制是多少啊,楼主,就是你用的8G卡,最终能得到的是多少个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