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近距离控制LED指示灯的亮灭

楼主:
我参与的项目里面需要实现一个功能,近距离无线控制LED灯的开和关,具体需求如下:
在一个房间里,有很多盒子,每个盒子一个编号,且每个盒子上都有两个灯,红灯和绿灯。
1。随便拿一个盒子到指定地点,能够采集到该盒子的编号。
2。能够控制指定的编号的盒子的指定颜色的灯亮和灭。
3。盒子里面的电池待机时间至少要1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以上。
听说Zigbee功耗小,比较适合此类控制的实现。请问该购买什么型号的板子和芯片?如果有现成的继承好的模块就更好了,请各位大神指导。
联系QQ: 63045360

网友A:
基于Zigbee可以实现,但成本比较高。自己用ISM无线信道搭建也可以,采用一主多从试网络即可,协议用类Modbu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于Zigbee可以实现,但成本比较高。自己用ISM无线信道搭建也可以,采用一主多从试网络即可,协议用类Modbu ...

谢谢春阳版主的指导,我也是听说Zigbee能够实现,并且功耗比较低(这一点非常吸引我),因为这个涉及到以后的维护成本。不知道ISM无线信道是什么技术,终端节点功耗怎么样?请春阳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春阳版主的指导,我也是听说Zigbee能够实现,并且功耗比较低(这一点非常吸引我),因为这个涉及到以 ...

所谓ISM就是指微功率无需申请使用执照的无线信道,常规的发射功率在10mW以内的433MHz、868Mhz、915MHz、2.4GHz的无线芯片都是,国内准许使用的是433MHz和2.4GHz。Zigbee是建立在ISM基础上运行特定协议的无线信道。功耗管理是靠系统决定的,事实上,同样发射功率下,自己写协议比Zigbee的功耗更低,因为Zigbee为了通用性付出了更多数据量,Zigbee的“低功耗”不过是个“幌子”。Zigbee的意义在于实现不同厂家、不同设计的产品之间的通用性和替代性,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严格遵循Zigbee的设计规范,但事实上,市场上多数用到Zigbee的不同厂家的产品都不具备互换性,更不要说国内众多的非产品性的那些学习性、实验性的应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ISM就是指微功率无需申请使用执照的无线信道,常规的发射功率在10mW以内的433MHz、868Mhz、915MHz、2 ...

春阳的解释清晰明了,谢谢!
如果要实现我的这个方案,我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春阳的解释清晰明了,谢谢!
如果要实现我的这个方案,我该怎么操作呢?

可以去买成品模块,收发一体的那种,然后自己用MCU实现功能。协议方面,可以参考一次Modbus,领会其思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