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电源,单片机能不能直接用MOS管开关部分电路的电源?

楼主:
整个电源只有一个同样的电源,也就是说被控制部分电路的电源电压和单片机是同样的,那么能不能直接用MOS管开关部分电路的供电?例如用msp430通过PMOS管直接开关而不需要用什么三极管来驱动?

网友:
现在有3.3V供电的单片机直接驱动的功率MOS管。

但现在只限低电压的管子。高电压时,还需要12V的驱动电源的。

网友:
工作电压相同就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A:
多个三极管也多不了一元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个三极管也多不了一元钱

驱动三极管基极电阻弄多大好又能功耗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