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QAM3358启动卡制作方法

楼主:
制作3358启动卡,操作方法如下:(以下以Android系统为例)
一、将SD卡插进读卡器连到电脑,打开TQ335X_bootSDTools软件。跳出找到移动设备提示框,点击“确定”进入SD启动卡制作界面。若不是,请检测SD卡是否插好或SD卡是否损坏了。
二、设置 1、在盘符选项中选择SD卡在电脑中所代表的盘符。
         2、点击“显示容量”按钮,显示SD卡容量。
         3、点击“浏览”选择要烧写到SD卡的启动文件“MLO”。
三、点击“点击制作”,会弹出SD卡格式化的提示框,点击“是”,SD卡将会格式化,格式化完成后会提示制作完成,然后关闭TQ335X_bootSDToolse软件
四、在电脑上打开SD卡根目录,把uboo烧写镜像文件“u-boot_for_V2_V1.2.bin“复制到SD卡根目录下并 修改文件名为uboot.bin。(此时SD卡根目录存在两个文件MLOuboot.bin
     可以根据需要做成3358自动烧写卡,或3358手动烧写卡。
     自动烧写卡的制作方式如下:(手写方式跳过)
       五、在SD卡根目录,新建一个名为“images”文件夹,把“EmbedSky.ini”文件及烧写镜像文件复制到images文件夹中
(此时images文件中有以下五个文件:
EmbedSky.ini
)。
       六、打开EmbedSky.ini配置文件,在“This is TQ3358 SD config files “项中设置
1、将“operating condition=run”设置为“operating condition=install”。
2、在“OS Type=”后输入你要烧写的系统名,如androidwincelinux等。
        其它为默认。
(设置如下:#### This is TQ3358 SD config files ####
operating condition=install
OS Type=Android
LED indicator=on
Beep=on
七、其它部分中“=“左边为默认不改,右边为对应烧写文件存放的路径。根据相关烧写文件建立相关文件路径,并把对应文件剪切粘贴到相应文件夹下。再把这个文件的命名与EmbedSky.ini中命名对应起来。
(根据如下路径:#### Others ####
bootloader=images\\bootloader\\u-boot.bin
LOGO=images\\bootloader\\logo_X800Y480.bin
#### Others end ####

#### Android ####
kernel=images\\Android\\uImage.bin
rootfs=images\\Android\\root.bin
#### Android end ####
1、 在images文件夹下创建名为bootloader和名为Android的文件夹
2、 再把u-boot_for_V2_V1.2.bin 和logo_X800Y480.bin两个文件剪切粘贴到bootloader文件夹中,把uImage_android_for_V2_V1.2.bin和rootfs_android_V1.2.bin两个文件剪切粘贴到Android文件夹中
3、 把“u-boot_for_V2_V1.2.bin ”命名为“u-boot.bin
     八、保存后关闭EmbedSky.ini文件。SD卡自动烧写制作完成,关闭SD卡,在电脑上退出读卡器。(注意:logo文件不能更改命名,若与EmbedSky.ini文件上的logo命名不一致,只能更改EmbedSky.ini文件上的logo命名)

    手动烧写卡的制作方式如下:(自动烧写跳过)
      五、在电脑上打开SD卡根目录,把烧写镜像文件复制到SD卡根目录下并 修改文件名。如下,(注意:MLOlogo文件不用修改)
    ( 如下:“u-boot_for_V2_V1.2.bin”改为“u-boot.bin”(在第四步骤已做好)
            “uImage_android_for_V2_V1.2.bin”改为“uImage.bin”
            “logo_X800Y480.bin”不修改
            “MLO”不修改
TQAM3358启动卡制作方法

网友:
有好的资料再与大家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