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论坛 BUG?

楼主:
从红圈处点击进入DSP论坛出现以下错误,详见截图

网友:
已经好了,再试试呢

网友:
这是暂时眩晕,,,,

网友A:
我遇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了,一般重开几次就行了。不过上其他网站,从没出现过这种或类似的错误,感觉论坛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了,一般重开几次就行了。不过上其他网站,从没出现过这种或类似的错误,感觉论坛还 ...

下次遇到直接给我们发站短吧,有时是系统在调试,有时是网络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遇到直接给我们发站短吧,有时是系统在调试,有时是网络问题。

还好吧,一般这样的时候,我重开几次网页就行了,有时候实在不行,就过一会再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