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复位时IO引脚是什么电平

楼主:
请问高手,28335IO引脚复位时是什么电平?我知道是输入状态,那它对外呈现什么电平呢?
特别是PWM波那几个腿。谢谢!

网友:
绝大多数MCU、MPU、DSP在上电复位时IO都处于一个渐变升压态,也有少量型号处于高阻态。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复位则比较复杂,有保持当前状态的,有转入弱上拉输入态的,具体务必看器件手册或测量确定。

网友:
PWM的引脚复位时是低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