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空比和PWM!!!

楼主:
占空比在 电子控制中的具体功用是什么??它和 PWM  是一回事吗??麻烦给个通俗易懂的答案呗~~~~~谢谢啦!!

网友:
是一码事。就控制而言,PWM就是说通过改变输出的脉宽来执行控制动作或实现控制参数。比如,对一个RC回路进行PWM控制就可以在C上得到需要的电压即DA转换。

网友: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pwm的频率是指每秒钟信号从高电平到低电平变化(即一个周期变化)的次数,占空比是高电平持续时间和一个周期的比值,PWM是包含了频率和占空比的!

假设1秒高低电平变化即周期变化只有一次且高电平占0.2秒低电平占0.8秒,
此时PWM的频率为1HZ,占空比为0.2/(0.2+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