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断三极管Q3?

楼主:
电路上电瞬间,通过三极管Q3TL431提供10VVCC)电压给R24;当电路稳定后通过变压器辅助绕组得到VCC112V)。这样,最终提供给R24的电压是VCC1。而此时,三极管Q3还是处于导通状态,需要将三极管Q3关断,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电路使用的办法即是好办法。

网友:
可以延时撤除Q3基极的激励,这样Q3就会截止了。方法是延时在Q3的基极和地间接入一个比R17阻值小很多的电阻,当然,同时断开R17的话更好。

网友:
需要自动关
还是手工关?

网友:
控制Q3的基极就可以关断,电平拉到地

网友A:
“而此时,三极管Q3还是处于导通状态”

不对吧?
若VCC1>VCC,二极管D1截止,三极管Q3即接近关断,Q3中仅流过0.25mA电流提供给R18和R35,管子功耗不大,没有必要特意去关断Q3。
2楼dontium说“电路使用的办法即是好办法”,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此时,三极管Q3还是处于导通状态”

不对吧?

你不愧是大侠。

只是俺那句话“电路使用的办法即是好办法”,少打了个 “ 中 ”

网友:
R17处串个电容呢?

网友B:
VCC1接个电阻到431的1脚,VCC1起来后就关掉Q3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1接个电阻到431的1脚,VCC1起来后就关掉Q3

“VCC1接个电阻到431的1脚”
那么当VCC1=0即VCC1端短路到地时将影响两支电阻分压值,使431输出电压变化,从而影响到VCC值。除非能够确定VCC1端只有开路状态,没有短路状态。

网友:
呵呵,可以调整R35的值匹配一下,要做比较清晰的切换再串个稳压管,其实这种辅助电源没必要用431, 主电源工作起来没他什么事了,辅助10伏,主电源12伏,没什么精度要求

网友:
去掉431换成普通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