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7 launchpad 下载不进去程序,望大家多指点啊

楼主: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34131836\QQ\WinTemp\RichOle\_7C4CT_)4F[`P)M9IA8IW1Q.jpg
下载时,板子上的开关,跳线是不是需要再设置下啊?望大家多多指导啊,不胜感激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网友:
好像得需要吧,手里没有这个板子了,反正得给板子上电。JP1、JP2、JP3其中的两个吧,你看一下那个是电源和地

网友:
我的板子上开关都在ON的位置,三个跳帽都连着呢。
看你这个情况,驱动都没有装好,正常情况下,装好驱动的话,应该是显示
TI XDS100  CHANNEL A
TI XDS100  CHANNEL B

网友:
你的板子在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