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9的按键中断

楼主:
最简单的按键中断控制led亮灭,调了将近两天还是出不来。求大神们拯救。
minni2440的板子

#include"2440addr.h"
#define U32 unsigned int
static void __irq Key_ISR(void);

delay()
{
volatile int i;
for(i=0;i<=0x10000;i++);
}

int main()
{
rINTPND=rINTPND;
rSRCPND=rSRCPND;

rINTMSK=0XFFFFdF;
rINTMOD=0;

rGPGCON &= ~(0x3<<0); /*set eint8 as interrupt*/
rGPGCON |= (0x2<<0);

rEXTINT1 &= ~(0xF<<0); //下降沿触发
rEXTINT1|=0X2;

rEINTPEND |= (1<<8); /*外部中断待定寄存器*/

rEINTMASK=0xfffeff; /*外部中断屏蔽寄存器*/
pISR_EINT8_23=(U32)Key_ISR;

rGPBCON|=0x400; //配置led1
rGPBCON&=~0x800;

rGPBDAT&=~0x20;

while(1);

}

static void __irq Key_ISR(void)
{
if(rEINTPEND&(1<<8))
{

rGPBDAT=~rGPBDAT; //led取反
rEINTPEND |= 1<< 8;
ClearPending(BIT_EINT8_23);
}
}

网友:
是进不了中断么?
我已经在重写S3C2440的裸机代码了,过几天就要开始搞中断了,可以顺便帮你看看

网友:
我的中断系统已经通了,不知道你问题出哪了。

中断顺利跑到你ISR中,有很多“关节”要打通的。
1.产生中断源的外设要正常工作,你的外部中断INT的时钟开启了没。(INT模块供电自然不用管)
  检查CLKCON寄存器。INT那几个管脚设置好了吗?INT中断设置好了吗?
2.中断模块的有些寄存器需要清除的清除的,要用到的中断,模式设置好,注意不能把要用的中断屏蔽了。
3.1和2做好了,外设应该是可以产生中断了。接下来还需要调用系统提供的函数,开启CPSR中的中断位。也就是总中断要开启。
4.到这里,中断应该是能跑到异常向量表中了,调试的时候,把断点设置到这里,看看INT的外部引发中断,程序能不能跑到这里,不能的话,继续查前面1、2、3。可以的话,继续往下查。
5.程序能跑到异常向量表的FIQ或IRQ后,就看这里的汇编怎么写的,它最后怎么跳转到你的ISR中。
我这里没用__irq来处理ISR,我知道__isr是做了什么事,有什么效果,我这里的汇编跳转都是自己做的,自己保存了需要保存的寄存器,所以我的ISR函数用的void HandleISR(void),这样的写法。中断能正常运行。

我测试了Timer4的中断,正在添加UART0的功能,外部中断没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