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节气门的问题

楼主:
 今天看了看电子节气门    里面提到  一个名词   叫做 节气门控制单元。。。。。这个所谓的节气门控制单元是不是  单片机啊??(我猜的啊)   还有个驱动电路模块   这是什么啊???

网友A:
什么叫电子节气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电子节气门呀

就是在传统机械式节气门中  加上电控系统   用节气门控制单元  来对节气门的开度进行控制

网友A:
晕,主要用在什么场合呀

网友:
未必是基于单片机的,关键看接口和操控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主要用在什么场合呀

汽车上

网友:
驱动电路一般指的是功率放大模块。是将单片机发出的5VPWM波进行放大,得到12V或者24V的驱动信号。并且该模块含有一个H桥芯片,能够实现对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常见的有33886,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