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还是老问题,关于抽油烟机的烟道的知识你了解么?

楼主:
网上摘抄转贴: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做3件事:
1、检查烟道的出口,也就是油烟机软管的进口,是否在装修时从烟道的正面改到了侧面?因为,侧面副烟道的侧面宽度只有100mm,比大面要窄得多。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你将进风口改在副烟道位置,降低了空气排放上升的速度,增加了排放的阻力,你家厨房与烟道的空气对流时,厨房气压会小于烟道气压,即使你家油烟机不工作也是一样的结果必然倒烟。必须改回来。
2、检查是否加装了止回阀,也叫烟道连接器。有条件可购买防倒灌止回阀。
3、厨房的门或者窗户是否打开了。如果你家油烟机工作时窗户没有打开,不能够形成空气对流,油烟根本排不出;当油烟机不工作时,如果窗户没有打开,你家厨房的气压会小于烟道的气压,人家的油烟倒灌到你家也就是必然了。
4、检查你油烟机的功率是否达到了500m3/h,如果不是请及时更换。
5、检查你家所住楼的餐饮油烟的排放(根据设计规定,餐饮油烟排放应该单独排放)是否接到住宅厨房烟道。如果是,那么我恭喜你,油烟永远倒灌到你家。因为餐饮油烟机的功率在2000m3/h,无论是排放量或者排放速度都比你家油烟机的大、快。

其次再做几件事,这需要开发商配合:
1、检查你家垂直范围内的楼上与楼下住户的烟道进气口是否打开或者未安装止回阀,特别是楼上住户的烟道进气口打开了,未安装止回阀会直接导致你家楼下的油烟倒灌到你家。
2、检查你家烟道是否为变压式烟道(变压式烟道可以有效防止油烟倒灌、串味),而根据国家建设部文件,从2006年开始新建、新设计的住宅必须使用变压式烟道。如果不是,出现倒烟,你可以要求开发商提供烟道是怎么通过验收的资料,并赔偿你的损失。
3、楼层高度不同,烟道外截面的尺寸大小也不一样,在设计时有严格的要求,大了或者小了必然导致倒烟的结果。如果尺寸有问题也可以向开发商提出赔偿。

相关烟道文件和烟道的尺寸你可以查阅www.cqmfc.com

关于后面的第一条,我没明白,哪位给解释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网上摘抄:

吸油烟机出风口都带止逆阀,共用烟道的入户口又加装了止逆阀,但使用一段时间后油烟倒灌又发生了;并伴有排烟不畅,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一:吸油烟机上的止逆阀和独立销售的油烟止逆阀大都采用吸油烟机风力开启、阀片自重关闭的结构,小部分在阀片上加装弹簧以助阀门关闭。为了保证吸油烟机风力可以吹开止逆阀,阀片重量或弹簧力不能过大,所以阀门关闭力较小,阀片易受油垢粘连。阀片粘连后止逆阀开、关均不到位,开不到位的后果是排风不畅,风量衰减;关不到位的后果是发生大量的油烟倒灌。
原因二:绝大部分吸油烟机的止逆阀在阀片和阀体之间设有一条环缝,目的是防止吸油烟机因为一段时间不使用油垢粘住止逆阀。为降低油垢粘连力,使吸油烟机风力可以吹开阀片故尽量减少阀片和阀体的接触面积。如环缝过大,当邻居开启吸油烟机(排污)时,共用烟道内局部压力增高,污气就近从这条环缝倒灌。
原因三:新建楼盘采用主、副式共用烟道,主风道压力升高到一定程度时和吸油烟机连接的副烟道处于负压状态,不会发生油烟倒灌。但是负压过大会吸开止逆阀阀片,吸开后的阀片如受油垢粘连则不能有效关闭,当主烟道压力减小时副烟道负压消失,发生油烟倒灌。
排烟不畅的原因是:累积在止逆阀上的油垢使阀片重量增加,阀片上加装弹簧后止逆阀开启阻力增加,吸油烟机要消耗部分风量来克服这些阻力,引起排风量衰减,排烟不畅。
解决办法:明白了油烟倒灌和排烟不畅的原因,解决的办法就简单了,只要在吸油烟机出风口安装一台不借用吸油烟机风力开启的、关的严密、开的到位的止逆阀就可以消除油烟倒灌和排烟不畅。在淘宝网上可以搜索到四款“电动油烟止逆阀”,都是利用电磁铁或电动机开启止逆阀,它们都可以有效消除油烟倒灌。

网友:
挑房子你关注过烟道的问题吗?

  编者按:住宅的烟道,是指住宅用于厨房排放油烟和烹调废气的竖向排烟道。目前在住 宅中所使用的烟道主要形式是在集合住宅中竖向设置穿越各楼层的管道,用于将各楼层厨房 的烟气收集后,集中排出。烟道对于改善住宅中空气质量,降低厨房污染危害,改善室内卫 生条件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是提高室内空气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城市住宅,尤其是高 层住宅中,普遍采用了烟道或风道。目前市场上新出现的烟道形式很多,大家不妨看看住宅 产业专家对各种形式烟道的评价。

  住宅烟道的

  构造形式

  ?1 单烟道式

  单烟道式烟道由一个简单的矩形烟管构成,垂直穿越各层住宅,在每层住宅中留有一个 连接排油烟机的进风口,底层由一个补风口补气,其原理是各层烟气在排油烟机的推动下, 将油烟排人烟道中,由于烟气温度的作用,在烟道中产生上升浮力,从出屋面的出风口将烟 气排出。

  ?2 主次式

  主次式烟道截面上由两个并列矩形烟管构成,垂直穿越各楼层。次烟道在住宅每层中设 一连接排油烟机的进风口,次烟道与主烟道距进风口一定距离处相汇,主烟道底层有一补风 口。其原理是通过排油烟机将烟气推入次烟道中,用排油烟机推动力和油烟温度上浮力使油 烟上升一段距离后再进入主烟道排出屋面。这样由于烟气始终向上运动,避免了烟气产生的 倒灌和串味现象。

  ?3 变压式

  初期的变压式烟道同主次式烟道相近,也由主、次烟道构成,在次烟道与主烟道交汇处 加装一个向主烟道倾斜的导流板。原理是空气在主烟道中向上流动时,在导流板处主烟道截 面面积减少,由于流体伯努力现象,会加快流速,在次烟道中产生一定的负压抽力,引导次 烟道中烟气向主烟道中运动。

  后来的变压式烟道则将各层的烟道做成不同的截面形式,下层烟道通过主次烟道排气, 而靠近屋面的烟道如同单烟道的作用,直接将油烟排人烟道排出。

  变压式烟道的目的也是试图通过改变烟道的截面形式,利用烟气流动的各种物理规律, 使气流保持向上的运动,最大程度防止烟气倒灌和互串。

  ?4 止逆阀式

  止逆阀式烟道则是在单管烟道上的各层进风口处,加装一个兼有排油烟机接口作用的复 杂防气流逆行的止逆阀,迫使烟气向烟道单向运动,从而解决烟气互串的问题。这种烟道在 截面上尺寸最小,是一种复合式烟道。

  ?5 同心圆式

  同心圆式烟道由国外引进,原理与主次烟道相近,只是次烟道与主烟道是两个以一定比 例尺寸构成的同心圆。烟道多由金属材料制成,主次烟道均附以保温层,以加强烟气的温度 上浮效果。

  各种形式烟道

  存在的问题

  ?1 单烟道式烟道:

  单烟道式排烟道是最早出现的烟道形式,理论上如同锅炉烟道利用排油烟机的动力和烟 气热浮力促使油烟气上升,在烟道内部产生抽力,将烟气吸人烟道内。但实际上由于烟道穿 越各层时,在每层住宅中设置了相应的进风口,破坏了烟道的烟囱效应,使得抽烟气上浮力 不明显,容易造成排烟不畅及倒烟、串味。

  ?2 主次式烟道:

  为解决各进风口的破坏烟道内烟囱效应问题,将一段次烟道设置在主烟道中,利用次烟 道的烟囱效应使烟气上升一段距离后再进人主烟道,避免烟道进风口直接与主烟道相接触。 但使用中由于烟道由机械装置向内排风,烟气在烟道内的长距离运动带来的阻滞作用而使得 烟道内部始终处于正风压;同样,烟道进风口也处于正静压状态,阻止了外部气流的进人, 同样表现出倒烟与串味。

  ?3 变压式烟道:

  针对主次烟道倒烟、串味的缺点,出现的变压式烟道,原理就是适当改变烟道截面形式, 消除气幕的阻滞作用,在特定的位置将气流运动的动压变为抽气静压,增加烟道的抽排烟能 力。但在实际使用中发现,由于烟道气流的运动速度并未像理论设定的那样快,动静压转换 不明显,进风口的静压值基本上没有改变,还是呈正压状态;另外,变压式烟道的各层构造 不相同,使工程使用与烟道生产容易混乱,造价较高。

  ?4 止逆阀式烟道:

  在主次烟道的各层进风口部位加装防止烟气逆行的单向阀装置,力图通过控制气流流向 强行使烟气在烟道内流动,从而解决烟气倒灌和串味现象。但由于带止逆装置的烟道截面面 积较小,排风量不足,烟道内部压力过大,阻滞进风口的排烟效果,对排油烟机的工作压力 要求较高,整体排油烟效率比较低。

  ?5 同心圆式烟道:

  这是一种国外引进的金属烟道,其原理如同主次式烟道,但在主烟道与次烟道周围加覆 了保温层,增加烟道中的烟囱效应。但在实际使用条件下,由于排油烟机的作用,烟道内部 的静压比较高,没有根本解决烟气倒灌与串味问题。

  目前,变压式烟道属建设部推广产品,在实际使用过程,产品将得到进一步的改良。瑞 冬

网友:
1 单烟道式

  单烟道式烟道由一个简单的矩形烟管构成,垂直穿越各层住宅,在每层住宅中留有一个 连接排油烟机的进风口,底层由一个补风口补气,其原理是各层烟气在排油烟机的推动下, 将油烟排人烟道中,由于烟气温度的作用,在烟道中产生上升浮力,从出屋面的出风口将烟 气排出。

什么时候去问问烟道的结构,如果是单烟道,好像也没看到底部进气口

网友:
一个带图片的讲解链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925/07/9002022_316890945.shtml

网友:
这个确实很重要,现在家里经常闻到别人家的“香味”,我还以为仅仅是止回阀的原因额

网友:
貌似听说炒菜油烟PM2.5也是很厉害呀

网友A:
经常见到楼主,似较注重生活细节,我很好奇楼主是自由职业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见到楼主,似较注重生活细节,我很好奇楼主是自由职业还是……

这有关系么?

难道这些方面还和什么样的人有关系?

我遇到说穷人就该过劣质生活就很反感
穷人就过低消费的日子呗,但是不是就是过伪劣的日子
质量太差,那就别卖呀,也没想着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