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用pwm波控制舵机

楼主:
430用pwm波控制舵机,舵机总是一下一下连续旋转,如何用pwm波使舵机转过某一特定的角度就停下来,以及如何使舵机反转,请各位前辈指点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i;
   BCSCTL1&=~XT2OFF;
   do
   {
      IFG1&=~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OFIFG));
   BCSCTL2=0X00;
   BCSCTL2=SELS+SELM_3;
}

void init_pwm(void)
{

    P1SEL |= BIT2 + BIT3 ;     //选择 p1.2-TA1  ,P1.3-TA2  作为PWM输出 第二功能
    P1DIR |= BIT2 + BIT3 ;
    TACCR0 = 20000;    //PWM信号频率10KHZ
    TACCTL1 = OUTMOD_7;
    TACCR1 =1000;    // 占空比1:1
    TACCTL2 = OUTMOD_7;
    TACCR2 = 1000;
    TACTL=TASSEL_1 +MC_1+DIVS_3;
    _BIS_SR(CPUOFF+GIE);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init_clk();
    init_pwm();
    while(1);

}

网友:
给你个思路,
1.尝试改变占空比
2.计算出脉冲周期的转角。如果没有仪器,加减速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思路,
1.尝试改变占空比
2.计算出脉冲周期的转角。如果没有仪器,加减速机构。

改变占空比不是只能改变舵机每次转的角度吗

网友:
你理解的很正确,通过改变每次转角是控制精度。
实际上电机控制很复杂的,要考虑很多因素,转动惯量,刹车,还有你的驱动部分的管子的开关速度以及延时等。
这些决定你的设定的频率和占空比。所以要 多尝试调整程序,有条件可以用示波器等工具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