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正激式开关电源和反激式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电路中的变压器(或者是电感)是自己绕制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变压器(或者是电感)一般需要定制,有条件可以自己绕
至于区别,比较多方面的
正激电源一般是低压大功率大电流场合,100W以上,反激电源适合小功率场合,适合设计成高压电源。
反激是开关截止,主级能量传递给次级,次级工作。开关闭合,主级电感线圈存储能量。正激式则是开关管导通时变压器次级电路工作。

网友:
变压器和电感的设计可以计算的,自已绕制或给厂家打样,当然厂家打样的要正规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