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向MSP430写程序了怎么办?

楼主:
我写进MSP430的最后一个程序,如下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WDTNMI + WDTNMIES;//WDT off NMI hi/lo
  P2DIR |= 0X01;
  P2OUT &= ~0X01;    //Clear p2.0 led off
  IE1 |= NMIIE;

  _BIS_SR(LPM0_bits);    //Enter LPM0
}

#pragma vector = NMI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nmi(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2OUT |= 0X01;
  for(i = 20000;i > 0;i--);   //delay
  P2OUT &= ~0X01;            //Clear p2.0 led off
  IFG1 &= ~NMIIFG;            // Reclear NMI flag in case bounce

  IE1 |= NMIIE;           //enable NMI
}
然后一直BSL初始化失败!连接不上。
我使用的430型号是MSP430F149

网友:
我发现程序写不进去了,能不能通过硬件调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