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中断向24C02写数据?

楼主:
单片机串口中断向24C02写数据,程序下载后,第一次复位通过串口输出正确写入数据;第二次复位就变成00;
高手们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能用理论知识来解释吗

网友A:
sorry!找到原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rry!找到原因了!!

说说解决过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说解决过程吧。

每次用串口看24c02的数据的时候又启用了中断,相当于又写了一遍24C02;但是却没有给中断定义数据,所以就变成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用串口看24c02的数据的时候又启用了中断,相当于又写了一遍24C02;但是却没有给中断定义数据,所以就 ...

呵呵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