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 AT24C02 页

楼主:
我刚接触EEPROM,想着用AT24C系列的,这是我从网上一篇资料看到的,上面提到24C02有32页,但有网友说24C02只有1页,不知道哪个对,请用过的给个准确答案。

网友A:
AT24C02的EEPROM分为32页,每页可存储8个字节的数据。。。。若在同一页写入超过8字节,则超过的部分会被写在该页的起始地址,这样部分数据会被覆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24C02的EEPROM分为32页,每页可存储8个字节的数据。。。。若在同一页写入超过8字节,则超过的部分会被写 ...

如图8所示,24C02为啥没有页地址位呀,就是P0 P1 P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图8所示,24C02为啥没有页地址位呀,就是P0 P1 P2

A0、A1、A2的接法不同,EEPROM的器件地址就不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0、A1、A2的接法不同,EEPROM的器件地址就不同呢......

器件地址我明白了,我想知道的是页地址位P0 P1 P2,如上问题所述

网友:
A0,A1,A2
跟你腳位有關係
全接GND就是1010 000
全接電源就是1010 1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器件地址我明白了,我想知道的是页地址位P0 P1 P2,如上问题所述

芯片寻址可对内部256B中的任一个进行读/写操作,其寻址范围为00~FF,共256个寻址单位。

网友:
终于找到答案了

图中A8 A9 A10即为问题中的P0 P1 P2 。
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写完当前页后,如何确定下一页的地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找到答案了

每页8字节........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