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鸿翔5509FLASH自加载求助

楼主:
有人烧写过鸿翔DSP5509开发板的FLASH自加载吗?其中CPLD代码需要怎样更新?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指教吗?

网友A:
鸿翔的板卡不是很了解呢,一般我们做烧写都是按照芯片的bootload的文档写的加载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鸿翔的板卡不是很了解呢,一般我们做烧写都是按照芯片的bootload的文档写的加载程序呢~~

关键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怎么结合CPLD  因为实验板FLASH地址线高位是用CPLD扩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