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D3的Makefile疑问

楼主:
为什么DEBUG = y好像不起作用?必须要加#define SCULL_DEBUG 才编译调试代码,是怎么回事呀?谢谢!

DEBUG = y

# Add your debugging flag (or not) to ccflags-y
ifeq ($(DEBUG),y)
  DEBFLAGS = -O -g -DSCULL_DEBUG # "-O" is needed to expand inlines
else
  DEBFLAGS = -O2
endif

EXTRA_CFLAGS  += $(DEBFLAGS)
EXTRA_CFLAGS += -I$(LDDINC)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ifneq ($(KERNELRELEASE),)
# call from kernel build system

scull-objs := main.o #pipe.o access.o

obj-m        := scull.o

KERNELDIR ?= /home/linux-3.4.1/
PWD       := $(shell pwd)

modules:
        $(MAKE) -C $(KERNELDIR) M=$(PWD) LDDINC=$(PWD)/../include modules

endif

clean:
        rm -rf *.o *~ core .depend .*.cmd *.ko *.mod.c .tmp_versions

depend .depend dep:
        $(CC) $(EXTRA_CFLAGS) -M *.c > .depend

ifeq (.depend,$(wildcard .depend))
include .depend
endif

网友:
啥也没改,怎么就不编译debug部分的代码呢,难道要配置内核?大神呢,为什么呀?谢谢

网友:
给你几点建议:
首先确保Makefile文件正确
1. 看这个Makefile是否被编译到了:
加上一句,下面红色字体
ifeq ($(DEBUG),y)

#error “DEBUG = y”
  DEBFLAGS = -O -g -DSCULL_DEBUG # "-O" is needed to expand inlines
else
  DEBFLAGS = -O2
endif
看编译的时候是否报错 error: #error “DEBUG = y”,如果报错,说明此时 -DSCULL_DEBUG起到作用了,如果没有,则说明makefile没有起到作用,那你再找一下其他原因。

2. 是否在别处也定义了DEBUG,与此定义冲突了,此时用   DEBUG := y   试试。 (scull中是直接用DEBUG = y定义的,看看自己是否在其它地方有此定义)

不知道是否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