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交流电压成分会变小????

楼主:
file:///C:\Users\zydx\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27841017\QQ\WinTemp\RichOle\HZDE$~5_[GN0{A6GE_NIO[R.jpgfile:///C:\Users\zydx\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27841017\QQ\WinTemp\RichOle\HZDE$~5_[GN0{A6GE_NIO[R.jpg我在前面加了交流电压,经过第一个运算放大器之后交流成分变小了,经过第二个的时候完全就是直流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入的频率是1KHZ,500mv
图片的话不知道是不知道是不是只能传这么大的图片

500mV输入信号太大了,减小到几mV再看看。

网友:
输入信号频率是多少?
图太小,看不清各元件数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频率是多少?
图太小,看不清各元件数值。

您点击下图片,图片就能放大,看看能否看到数值。

网友:
输入的频率是1KHZ,500mv
图片的话不知道是不知道是不是只能传这么大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点击下图片,图片就能放大,看看能否看到数值。

输入的频率是1KHZ,500mv,
图片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只能传 这么大的图片的问题

网友A:
确实很奇怪,从仿真图中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奇怪,从仿真图中看不出什么问题。

恩,是的。而且加了电容之后也没影响

网友D:
仿真图看,示波器中A给的是交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mV输入信号太大了,减小到几mV再看看。

太感谢了,我减小到5mv之后完全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仿真图看,示波器中A给的是交流电?

恩,是的。测试输入电压,求增益的时候可以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