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渣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
        DQ=byte&0x01;
       如果byte这里是一个字节的话。DQ是一个bit的话,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两边的数据类型都不同,这怎么行呢?

网友A:
楼主太兼虚啦。那么学渣来回答吧!楼主的程序是取一个变量的最后一个比特位的值。给另一个变量。

这个在C51编译环境来说不会提示出错,因为隐性的转换成了你左边的变量类型。如果左边是比特那么就是0或1

如果是字节就是0x01或者0x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兼虚啦。那么学渣来回答吧!楼主的程序是取一个变量的最后一个比特位的值。给另一个变量。

这个在 ...

请问这个是KEIL语言内部规定的吗?
我看C语言好像是没有这个= =
真的是学渣...... - -
我想好好把毕业设计做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是KEIL语言内部规定的吗?
我看C语言好像是没有这个= =
真的是学渣...... - -

C语言是这样描述的,当高精度向低精度隐式或显式转化时,都是“截取”。

当然这样的写法不规范,尽量不要用。最好是显式转化。(bit)(0x34 & 0xff);或者0x34<<7>>7或者0x34&0x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C语言是这样描述的,当高精度向低精度隐式或显式转化时,都是“截取”。

当然这样的写法不规范,尽量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