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选择

楼主:
我想要在单片机上某个I/O口上接5个   产品电压:3V-3.5V  电流:20MA   LED灯,需要用三极管放大,但是第一次做这个,不知道该怎么 选择三极管,哪位高人可以回答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常用的就行了,8550,8050,9013、9014、4401、4403等,做开关管主要看电流电压就行了!

网友:
最好用低电平驱动,用PNP管,如8550即可。

网友:
网上有很多资料,可以找一找。实际上,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并且灵活性也很大。

网友:
PNP的管子比较常用,8550,9014等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