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初学者请教!

楼主:
#include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LCD1602.c"
能这么调用LCD1602的库函数吗?IAR  build的时候会出现这么一条error

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LCD1602.h"

网友:
LCD1602.h 文件在不在你的工程所在文件夹啊

网友:
LCD1602.h文件应该要包含到工程中 看一下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网友:
楼主发错板块了~~~

网友A:
把引用的两个文件拷到工程文件夹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引用的两个文件拷到工程文件夹下面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