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设计方案+STM32F429i开发板之气压高度计

楼主:
     前面发的几个帖子,都是用的板子上自带的器件完成的,这个则是加上外部的器件完成的。
     这个实验我用了一个传感器,气压传感器。
     气压传感器顾名思义,就是测量大气压的,而且测量的是绝压,这个有什么用呢?当然一方面是得到了直观的气压值。其实,还有一个很大作用,是有了大气压是可以得到高度的。不要小瞧了它,它看很有用的,气压高度计是很多登山人的必备物品、是绝大多数大气圈内飞行器的必备装备。现今的部分手机当中也装了气压传感器,但相应的应用却很少。装在手机中的它,用作辅助定位是极为好的,因为塔的高度误差极小,或者说比GPS、北斗、伽利略、格洛纳斯系统的误差要小很多,很多厂家宣传10cm的分辨率,我实际测得没看出有这么高,但是1米的高度是绝对能分辨出来的。
     我选了很多款气压传感器进行测试,在此就不都列举了。最后选出了一款比较满意的来作为发帖。
     以下是其中的几款的照片:
首先,我要吐槽一下这一款,这是尼玛谁设计的呀,设计的时候没觉得这样很难用吗?

下面是一款芯片的手册的时序图,是不是很漂亮呢?

这是我自制的排插,其实就是几个排针,同时挂载十几路IIC毫无压力:

测高设备:
经过悉心挑选,并与专业的设备作对比,决定让下面一款与大家见面:
先上个裸照:

在来个焊好的:

下面就来实验了,做什么实验呢?来个测高度的,测楼层的高度。
首先,连线。
本来我的程序iic接口是用的PA2和PA3,可是看了看手册,发现屏幕已经占用了,无奈只好改一下,改成了PA0和PA1。

t代表温度,a代表高度:

我还录了一个视频,想附个链接,可不想视频还要审核,无奈,只好发几张图片了:
我是下楼做的测试(这个测试用的是STM32F1的板子,因为公司没F4的板子,而我家里又没有电池,只好这样才能在外边拍摄)
我一共爬了四层楼,在此就不都帖上了,只给出两层的数据,以说明可行性。
后面有墙上的楼层:这是7楼

这是6楼

两层测得相差3米,基本符合实际。
至此,气压高度计制作并演示完毕。
这种气压传感器并不贵,你们不妨也买个来玩玩吧!

网友A:
谢谢,谢谢。成本也就30块,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做一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谢谢。成本也就30块,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做一个啊。

我才刚学习  基础太弱了 不过我会向你看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才刚学习  基础太弱了 不过我会向你看齐

这个东西,其实没想象中的那么复杂,以后试试吧,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C:
气压传感器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气压传感器用的什么型号。

能达到这种效果的传感器很多,而且价格都比较亲民的也很多,我做测楼层高度实验的那款是一款飞思卡尔的,型号MPL31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达到这种效果的传感器很多,而且价格都比较亲民的也很多,我做测楼层高度实验的那款是一款飞思卡尔的, ...

好给力的说。

网友A:
一开始不想说型号的,一是怕有做广告的嫌疑,二是不想局限大家的选择,类似的传感器确实有很多,不一定要用这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不想说型号的,一是怕有做广告的嫌疑,二是不想局限大家的选择,类似的传感器确实有很多,不一定要 ...

你想多了。这还叫做有广告的嫌疑。另外型号当然是了解一点好啦。人家需要用压力传感器 话肯定是会参考好多资料的。所以不会局限。之前我用过一款也是飞思卡尔的气压传感器。测量高度。但是精度不高。另外大气压也不好去衡量准不准。你说的这款是气压传感器还是接触的压力传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想多了。这还叫做有广告的嫌疑。另外型号当然是了解一点好啦。人家需要用压力传感器 话肯定是会参考好 ...

气压传感器就是测大气压啊,不知道你说的接触是哪个意思,接触什么?如果接触大气算是的话,那就是接触的,不接触大气怎么测量啊。另外,像这种芯出厂前都已经做了校准的,准确问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压传感器就是测大气压啊,不知道你说的接触是哪个意思,接触什么?如果接触大气算是的话,那就是接触的 ...

压力传感器顾名思义。有气压那种还有测量体重那种,的。有机会交流下3115,

网友:
就是要好好玩耍

网友C:
3115直接读这个OFF_H寄存器可行吗?还是之前必须配置控制寄存器。我直接读没读出来。应答型号
不见了。写的话是有ACK的。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3115直接读这个OFF_H寄存器可行吗?还是之前必须配置控制寄存器。我直接读没读出来。应答型号
不见了。 ...

我的资料在公司电脑上呢,明天上班我再看看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115直接读这个OFF_H寄存器可行吗?还是之前必须配置控制寄存器。我直接读没读出来。应答型号
不见了。 ...

OFF_H寄存器直接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个寄存器默认值是0x00,读它干嘛呢?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FF_H寄存器直接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个寄存器默认值是0x00,读它干嘛呢?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
...

写了之后在读吧。之前直接度过00-06寄存器,对了,程序以上来就直接读也行的吧。不需要先配置其他初始化的。不过我的单片机用的飞思卡尔是5V的接口。串了个2K电阻而已。结果前面还好。读的时候主机发送应答信号就有问题了。你的数据和始终都是上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了之后在读吧。之前直接度过00-06寄存器,对了,程序以上来就直接读也行的吧。不需要先配置其他初始化 ...

前面的寄存器读的没问题,那这个应该也没问题的吧。正常的话,是应该一直上拉的。读的时候,如果只读一个寄存器,则不需主机发送应答。一次读多个寄存器才需发应答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