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设计方案+STM32F429i之看看温度对晶振有多大影响

楼主:
    ==========这一段是版主astwyg留的===========

为了不误导新手,我私自加上了这一段,望楼主理解,这个动手能力和实践精神十分值得肯定,但是这样做原理是错误的,就像你用尺子量一块布,温度变了尺子和布都变了,详细分析见楼下各层
    ==========下面是原作者文章================

     有时候我们需要精确的定时,而我们一般都是相信晶振的,但是晶振真的准确吗?它的误差究竟有多大。这次我就测测温度对它能有多大的影响。
     方案是这样的,用STM32F429开发板,采用定时器定时一秒钟产生一次中断,中断里对一个IO口进行输出翻转操作;然后测量翻转IO口的高电平或低电平。测量高地电平的方法,我采用这个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1171-1-1.html,是我之前写的一个小程序。
下面来看看实验结果。
这是上电后的结果:

首先,这说明不同晶振本身就存在差异,抑或是电路也可能造成一定影响。
这是我的最小板,测量时间用的板子上的晶振:

显然与STM32F429板子上的不同,上面的表示都不一样,当然电路也有一定差异。
这是我用手给F429板子上的晶振加温时的数据:

这个则是我用手给最小测量板子上的晶振加温时的数据:

很明显,温度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不过这点影响你也看见了,微乎其微,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不知道有源晶振效果会不会好点,下次有机会的话,准备拿有源晶振试试。

网友A:
没明白是怎么测的、要测频率也得有一个准确的测频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是怎么测的、要测频率也得有一个准确的测频仪啊。

晶振给STM32提供脉冲信号,晶振频率有变化,那么他的变化就会体现在STM32上,其定时器的时间就会改变。至于测频仪只是一个工具,测频率不一定要用它,否则,就有点死板了,我这很显然也是可以测的一种方法啊。

网友A:
定时器的时间变了,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A:
你用一个晶振去测另一个同样档次的晶振。初始误差没有办法确定。温漂也没法确定。测内部RC振荡温漂还可以。至少得上恒温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一个晶振去测另一个同样档次的晶振。初始误差没有办法确定。温漂也没法确定。测内部RC振荡温漂还可以。 ...

大哥,我这个又不是做特别精确的实验,我的目的只是大概能说明问题就行了。我没有精确的仪器,你叫我能怎么办呢,买一个?我哪买的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的时间变了,怎么看出来的

我是让一个IO口根据定时器,输出高低脉冲,然后测那个脉冲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就得到了定时器的时间。这个时间变了,就 说明定时器的时间变了。

网友B:
你不觉的,是不是你手对晶震的干扰影响呢!
建议还是用其他热风吹向晶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觉的,是不是你手对晶震的干扰影响呢!
建议还是用其他热风吹向晶震看看

会这样啊,我还以为手捂上去只好是温度的影响呢,那再试试其他的办法吧。

网友C:
脉冲时间是这个晶体决定的,定时器时间也是这个晶体决定,这样是测不出来的误差的。。

比较好的办法是输出脉冲用示波器测,晶体的温漂比你这样测出来的大多了。要不谁还会好几千买晶振

网友:
精神值得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脉冲时间是这个晶体决定的,定时器时间也是这个晶体决定,这样是测不出来的误差的。。

比较好的办法是输 ...

恩,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