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WK_LINK_STATUS_PERIOD的使用方法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采用的Zigbee-Pro协议栈,TI的Z-Stack方案,在程序中有NWK_LINK_STATUS_PERIOD这个参数,按照说明提示的是设置NWK_LINK_STATUS广播包的发送间隔。
我想请教的是这个广播包有什么用,从协议分析仪上看,设备会每隔固定时间来广播,这样在网络数据比较多的情况下,会不会加大网络的负担。可以设置该参数为0的方式禁止掉这个广播包,可这样的话,会对网络的通信的造成影响吗?
另外,我发现协调器在于路由器通信的时候,总会进行路由发现请求,路由设备会正确地进行路由响应,并完成一次数据传输,但是协调器在下次进行数据发送时,还是会进行一次路由请求,好像上次的路由发现没有保存住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期待高手的解答!!
谢谢!!

网友:
你可以加下NV_RESTORE

网友:
NWK_LINK_STATUS_PERIOD这个参数貌似是用来指示节点和他的子节点的连接情况的,用以更新关联表的,默认是15秒发一次,感觉不会给网络带来很大负担,若是禁掉,在子节点频繁退出加入网络时,可能会由于关联表满导致无法加入网络的问题